富士通LH532亮机几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5-09-03):
另外  外接显示器有显,自带的屏没显  显卡 和桥都暂时还没加焊过!!!!!在网上看了一下,说这机有通病,但大神们发的贴  我还不够权限阅读.........那一位大神够帮把手,说说这机的通病位置!!!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
看看是这个没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先谢谢啦   试过了 不是这个啊

网友A:
问题查到了  是桥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查到了  是桥虚焊

是桥的问题啊 你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怎么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桥的问题啊 你是怎么查到的

呵呵,用最笨的办法  用小风扇吹着北桥散热片 .这样开机用得时间就长很多才断电

网友:
桥到显示的电压没过去,加焊后就连上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Q57这个N沟道三极管换了就好。你看看是不是1脚是不是开机电压只有1V左右。如果是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通病,PQ57换掉试试

网友:
这是典型通病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最笨的办法  用小风扇吹着北桥散热片 .这样开机用得时间就长很多才断电

你现在是加焊桥修复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是加焊桥修复正常了吗?

唉,那台机器郁闷死了   开始的时候,加焊北桥,好了几天..客户又回来了,最后换IO 和PQ57    到目前,还没返修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Q57这个N沟道三极管换了就好。你看看是不是1脚是不是开机电压只有1V左右。如果是换掉就可以了

测过 ,有2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因为本人还是小白一个,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过 ,有2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因为本人还是小白一个,呵呵

这个第一脚应该是1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第一脚应该是13V的

直接换掉就可以了。正常应该是12-13V是正确

网友(2015-10-08):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难修了。如果是我。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