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加电不显

楼主(2015-09-03):
一台联想B475E,AMD的U,板载的,集显。触发上电0.28不显,外接也不显。量CPU供电1.1v,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1v,1.8v,待机3v,5v是触发才有的。供电都正常,就是电流上不去,无跳变,开机几分钟后桥没有一点温度,对桥上电容打值,有几个都是短路的。换过内存,刷BLOS,加焊过桥和CPU,情况还是一样,我怀疑是桥坏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图片中的桥焊过吗?CMOS有无电?加热桥再看看电流有无变动?

网友:
查一下PWRGD

网友:
供电感觉没全啊

网友:
换个U 试试吧

网友:
看看平台复位出来没没出继续查前面的供电是否正常!在不行环桥吧~

网友:
电流过小,检测二级电压都出来了不?

网友:
小弟正在学习当中,楼主后面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AMD的板子,啥问题都会出现。。。非常的乱七八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的桥焊过吗?CMOS有无电?加热桥再看看电流有无变动?

图中的桥加焊过。桥本身就是那个颜色,不是加焊变成的

网友:
CPU是板载的,要买来做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桥加焊过。桥本身就是那个颜色,不是加焊变成的

CMOS有3v,

网友:
学习中  找图纸分析把

网友:
处理器有供电,不发热,那是没有寻址,你安时序查一下条件

网友:
楼主有这个型号的图纸 么  找了好久了

网友:
这不是桥,一般是CPU坏了。

网友:
先加焊桥,不行的话再换CPU。

网友:
平台复位都没出来吧,不复位就不会工作,不工作就不会发烫

网友:
桥周边的电容电阻有短路的吗,在打一下总线对地址,偏小的话确定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