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AMD LA-6755P待机0.1几A 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5-09-03):
      前几天接手一台联想G475 AMD主板,故障为待机0.1几A,能触发,电流到0.6左右不显示,经测量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了,跑线路没多想直接把C723换了,在换上新电池。待机0.02恢复正常,开机一切正常。烤鸡几小时没事给客户拿回去了。
     拿回去用了2天,不行了 故障依旧。直接拆机,测量,CMOS电池又没电了。怪了  难道桥短路了。继续查,把C723拆了,量靠近桥一端发现阻值只有47欧,糟了,真的是桥短路了。  然后点根烟休息会,不急着换桥,心想会不会连到桥上的电容呢。然后跑线路发现C723靠近桥一端与桥上面最角落第一个电容是相连的,直接把桥上面那粒电容拆了,阻值回复正常。焊上电容,电池,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呀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能百分百验证了吗?之前有遇到过都是改BIOS供电电路,麻烦。如果楼主这个方法没问题,那么以后遇到就容易多啦!!

网友:
值的借鉴,刚好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高手啊,刚刚秒杀一台机器

网友B:
楼主,我 的机子是 待机0.03 可以开机,上电跑 0.18  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办法能百分百验证了吗?之前有遇到过都是改BIOS供电电路,麻烦。如果楼主这个方法没问题,那么以后 ...

到现在后没返修,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 的机子是 待机0.03 可以开机,上电跑 0.18  什么问题了

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能用多久还是个问题啊

网友:
赞一个,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都知道是通病啊

网友:
帖子简单,但是维修很细心,赞一个

网友C:
好多RTC电路故障都是南桥旁边的电容引起的  这个应该算通病了

网友:
维修机器,悠哉悠哉,大度从容,此乃真大神也。

网友:
楼主思路开阔啊  !!!!!!!!!

网友:
桥上的电容短路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D:
嗯 已经杀过几台了

网友:
处处都看见了通病了啊。

网友:
电流0.1几是电容引起的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高手,冷静思路清晰,值得借鉴与学习。

网友E:
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南桥右下脚的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南桥右下脚的一个电容

直接说右下角应该没那么好确定,我已经上图方便找

网友:
前几天遇到几台。都是换的桥。下次遇到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RTC电路故障都是南桥旁边的电容引起的  这个应该算通病了

但是出在桥上面的我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已经杀过几台了

嘿嘿  你们见识多,修的多有经验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秒杀过这通病啊

网友:
楼主牛逼,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通病了,论坛里好多都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解决确实有用,已经解决两台

网友:
{:4_81:楼主确定电池还有电?一般还是要飞到电池正极的

网友:
通病啊 ,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故障是主板有短路,楼主先把待机问题解决一下

网友:
电容短路啊,完全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桥上的电容容易坏吗、

网友:
  可以啊,  楼主心细

网友:
又是这个电容呀,真

网友(2015-10-03):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要是菜鸟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通病最好了  以后遇到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返修很正常,让谁碰到都会返修的。现在客户都是机器没修好的时候 特别着急,天天催你,真要是修好了,给他打电话,又不过来拿了,说先放着

网友:
我也修过,但拆了那个南桥上的电容还是不行。最后换南桥解决

网友:
通病,AMD芯片实在是太烂了

网友:
好贴,绝对的好贴。立即修复

网友:
这个还是很有创意,给赞!

网友:
很好 遇到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