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3不充电

楼主(2015-09-03):
小米M3不充电,这个纯属经验之谈

网友:
你这个线有点粗啊。 接的是那根啊  能写详细点更好。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排线不是更保险吗?

网友:
图片有搞清的吗,看不清楚哦,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就这么处理..谢谢分享哦

网友: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尾插出现问题都是人为的,经常插拔晃动,就把排线上的焊点搞断了,这是排线的弱点,

网友:
估计是排线断路了

网友:
直接换排线不行就行了,价格又不高,又能报上高价格

网友:
楼主。。。 就稀罕  表人。。。

网友:
图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