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PLUS2块无法点亮

楼主(2015-09-03):
2块华硕主板用的是奇冠6位诊断卡,一块代码为67DE 56, 一块为65DE 22,查表无法判断故障原因,救助一下懂得朋友,谢谢
华硕

网友:
你是卖主板的吗?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好些。

网友:
等待 等待 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一般找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找专业维修主板的维修,按intel的时序查主板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可能有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