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5WD显示器屏故障

楼主(2015-09-03):
有台联想L215WD显示器,开机时正常,过几秒种就出现下面的图本来应该是黑色的底色,一下子就变花屏了
把屏上有个电位器卸下来清洗了下,管了1年又成这样了,换了新电位器也不管用,没招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5-9-4 21:30):
屏的型号是友达 M215HW01,这屏的电路板上有个小电位器
就是屏的问题,用通用板点屏一样
反正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郁闷死了,自己在折腾了一天,搞烦了已经回转不想玩了

网友A:
显示器还有电位器???

网友:
什么位置的电位器,楼主说下让我们小白学习下啊

网友B:
电位器对颜色有作用   你这个查下屏上5个电压  估计是VGH VGL  的事  最好报出屏型号  最近修很多屏  好给你个参考

网友:
gamma电路有问题吧,应该有一组好多电压的测试点,依次递减的测量下

网友C:
麻烦楼主帮我们普及下知识 这个电位器在那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网友:
估计是屏上面的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
屏上面也有可调电阻吗

网友:
有的屏上边有 可调电阻  gamma 电路的  ,后来都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还有电位器???

老友达屏的电路板上都有一个4脚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帮我们普及下知识 这个电位器在那个地方有什么作用

我也不知道那个电位器是搞什么的,业余爱好,自己亲戚家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对颜色有作用   你这个查下屏上5个电压  估计是VGH VGL  的事  最好报出屏型号  最近修很多屏  好给 ...

友达M215HW01,21.5寸的屏,去年把那个电位器卸下来清洗了下安装上去就正常了,今年搞了半天而且我还换了一个电位器也不行,现在眼睛也有点老化,对那个4脚电位器总是对不准,又怕把屏电路板与屏的排线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