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楼主(2015-09-04):
清华同方tft1780ps   显示器 接通电源后面板黄灯亮 其它没反应!请教这是高压板吗?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按开关也没有反应吗  也不上传个图片来

网友:
你需要测试以下灯管。。检查一下电容是否鼓包。。。呵呵

网友:
是否可以开关机,,不可以查驱动板,可以查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测灯管正常后测电源板输出电压5v10几付是否正常都正常在改高压

网友:
额外飞线给5v、12v供电,排除是谁。

网友:
查电压吧,分分钟的事

网友:
测试一下高压

网友:
没拆机,单纯一个故障肯定看不出来
你这个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5V在,3.3V在,12V没有!换了高压板,还是没12V,???

网友:
灯管怎么测?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先

网友:
开关按键黄灯亮,按它就是没反应,就是黄灯亮!刚刚突然开机,关机都能亮,屏幕也正常!半个小时,我想没问题!我想好了!我显示器装起来!在开机,又不行,还是黄灯亮!这是开关按键问题吗?求指点!明天打算差一差开关按键!

网友:
这个高压电源一体板已经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B:
先看看电容  在就是5v 12v

网友C:
先测试供电  和ON O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也没有反应吗  也不上传个图片来

是的!按开关也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容  在就是5v 12v

高压一体板换过了!还是这样!大神这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供电  和ON OFF

刚刚突然开机,关机都能亮,屏幕也正常!半个小时,我想没问题!我想好了!我显示器装起来!在开机,又不行,还是黄灯亮!这是开关按键问题吗?求指点!

网友:
电源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