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ATI显卡装驱动蓝屏。

楼主(2015-09-04):
客户一台G470拿来的时候就是蓝屏,本以为是系统故障,装玩系统快进系统蓝屏,没办法。再装一次,驱动都没安装,然后走官网下载驱动,一步一步安装都没问题只要一安装独显驱动就蓝屏。改XP不蓝屏,应为XP只能用集成显卡,所以只要装独显就蓝屏。因为机器是亮的,所以暂时没敢动。只是简单的刷了bios和换了CPU故障一样,所以来问问师父的意见。

补充内容 (2015-9-21 08:16):
谢谢大家,已解决,换了显卡

网友A:
显卡问题吧.只能建议客户用集显.

网友B:
我之前又快台式独显也这样的,后来放一段时间用个驱动精灵就打上去了,我觉得还是驱动的事

网友:
换WIN7试试,再不行加焊下显卡,

网友C:
这些个问题,让人头大,若是显卡问题,可以换,可是,谁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个问题,让人头大,若是显卡问题,可以换,可是,谁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是的呢,而且客户非要用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又快台式独显也这样的,后来放一段时间用个驱动精灵就打上去了,我觉得还是驱动的事

好的。我也用驱动精灵试下。官网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吧.只能建议客户用集显.

客户非要用独显。没办法啊。

网友D:
这个显卡很容易蓝屏,,见过几台了,都是换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坏就是PCH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很容易蓝屏,,见过几台了,都是换显卡,,

好吧。谢谢你的提示。弄弄看,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吧。谢谢你的提示。弄弄看,不行只有换了。

以前试过一次加焊好像不行,也没去植球,,你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试过一次加焊好像不行,也没去植球,,你试下吧

嗯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
客户要独显 那更好 报价换不是很好?

网友:
客户要集显好事,报价可以高点,先重植一下。不行换新的。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的

网友:
换了我就直接换显卡  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加焊 吧    应该可以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 与 1 楼一模一样的故障.重只了显卡 还是没有好.

网友:
换显卡吧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网友:
除了桥和显卡也没有别的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换显卡吧 ati的显卡容易坏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先加焊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要换显卡 的

网友:
测一下独显是不是有一路供电偏低造成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A卡本来就爱坏

网友:
换显卡就好 不要纠结了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的供电 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