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34005565二合一电源、逆变器分析与维修--厂家资料

楼主(2015-09-04):
34005565二合一电源、逆变器分析与维修
从莞康11月份维修数据分析,34005565电源总维修283块占全部返莞康维修小板(所有电源,数字板,主板)15%,为了让一线维修员能快速找到故障原因,维修资料整理如下:
一、故障速查表
元件位号
故障率
故障现象
判断方法
C758-C765
32%
屏幕一亮光
就黑屏
短路C711可以开机(即短路IC 6脚)
NM901
33%
三无

测(1)脚是否有充电 ,(3)脚电阻50K欧
C713
5%
无光或有
一点暗光
万用表测U702 10脚电压,测时有光说明C713坏
C712
10%
屏幕一亮光
就黑屏
短路C711故障依旧,短路C709有光说明C712断裂,现在新出的电源板C711已经改用涤纶电容
L902 、L903
7%
烧保险或
无电压到桥堆
保险烧黑,负载无短路或L902 L903本身短路
D950 D951
1%
次方无14.5V
电压输出
用电阻测量是否短路

C767 、C769 、C771 、C773 、C766 、C768 、C770 、C772电容短路屏幕亮光后3秒黑屏;其他(D950 D951 U702 高压插座 高压变压器 Q701 Q702 Q703 Q704 CW901)损坏率很低(雷击除外),维修时留意可以。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只要能把常出现电源故障机器修复好:上门可以修复80%的电源问题,就可以大大提高上门一次修复率。高故障率元件有:高压取样电容、NM901、C712、C713

网友:
二、34005565二合一电源、逆变器板彩图

网友:
三、OZ9938芯片介绍
1、OZ9938简介
OZ9938也是OZ公司生产的一款专用于CCFL驱动的集成电路,支持2~6个CCFL,和同类产品比,具有高效率、高可靠、高集成度、外部元件少的特点。内有PWM脉冲调光系统;恒定工作频率;通过外接场效应管扩展输出功率;内置灯管开路保护和过压过流保护电路;优化了软启动功能;通过调整外接阻容元件用户可以自定义启动和关机延迟时间;具有多种调光模式:内部脉宽调制、外部脉宽调制及模拟调光功能;最高工作电压7V,正常工作电压范围4.5V~5.5V;模拟调光电压范围0.7~2.7V。

2、OZ9938引脚功能介绍
①脚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②脚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脚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把该脚短路,可使过压和过流失效
④脚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脚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脚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用户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脚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11)脚调光模式选择。
IC 11脚        IC工作模式                 IC 4脚
0.5V~1V        外部PWM调光模式        输入一个PWM脉冲信号进行外部调光
大于3V        内部PWM调光模式        输入0V~1.5V直流电压进行内部调光
实际34005565电源R712没装,说明是用直流来调光,电压Vpp3.6V频率为1.5KHz三角波  。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0%,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12)脚为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保护功能,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13)脚通过外接阻容元件设定点灯频率和工作频率。,开机时产生115KHz点灯频率,固定工作时86KHz频率。
(14)脚接地。模拟信号接地端。
(15)脚驱动输出端2。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16)脚接地。末级驱动输出级接地。

3、芯片正常工作引脚电压、电阻数据
1kΩ挡。电压为正常点亮CCFL测得。电压单位:V    电阻单位:kΩ
引脚        名称        电压        对地电阻        引脚        名称        电压        对地电阻
1        DRV1        1.1        37        9        NC        -        -
2        VDDA        5        15.5        10        ENA        3        30
3        TIMER        0        32        11        LCT         3.6        33
4        DIM        1.2        33        12        SSTCMP        0.8        33
5        ISEN         1.2        2.6        13        CT        1.0        43
6        VSEN         2.2        33        14        AGND        0        0
7        OVPT        2.7        33        15        DRV2        1.1        37
8        NC        -        -        16        PGND        0        0

网友:
四、34005565二合一电源、逆变器板检修方法
1、怎样判断C758-C765坏?
(1)、逐个焊下C758-C765,如是断裂换上即可;
(2)、分别焊下D704 D705 D707 D710,焊下哪一个不保护有光,就是与二极管相对应的两个电容坏;
(3)、在万用表接一个二极管,(电容为100n涤纶,没有也可以)探头去测C758-C765对比各路电压,正常2~4V电压大的为该电容坏
(4)、简易检修流程图:(特殊故障不作介绍)

网友:
完整的资料需要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