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640不认内存

楼主(2015-09-04):
接手同行发来的acer D640,电流上到1.03,EC的LPC Frame有一次波形跳变,内存SMB总线有3.3V电压,无波形,没有内存复位,EC的温控SMB有波形,确认不认内存。测内存供电都正常,时钟正常,U的内存模块供电正常,代换U内存无效,加焊北桥无效。结果焊接了一块新的CMOS电池好了,来的时候没有CMOS电池,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AMD  U的,很多CMOS没电都会引起不显示

网友:
不是吧,主板原来没CMOS ,那楼主是怎么找到位置焊接的啊

网友:
有CMOS电池插口啊

网友:
这是这一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amd这种多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这不是不读内存吧,AMD的芯片组80%的机器在没有COMS电池都会这样的现象,COMS低于2。5V时机器就有可能不开机了,最好是接个常备3。3V上去,扛扛的,

网友:
宏碁的小电池都是这样不显示的 是宏碁的通病

网友:
AMD的吧  集成的主板? AMD的 COMS电池没电 会引起不跑码 跑码不亮 以前宏基的AMD不装MODE还会引起掉电

网友:
AMD的板,你不先查CMOS电池,难免走弯路。

网友:
帖子不错   学习经验了

网友:
AMD电池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不是吧,主板原来没CMOS

网友:
又是AMD,遇到很多了

网友:
LUGO ,XUEXI ZHOGA HG

网友:
AMD不过内存  第一量BIOS电池有没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