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ELG41B-LM 1.5 ddr2 到不了xp滚动画面

楼主(2015-09-04):
致铭ZM-ELG41B-LM 1.5到不了xp滚动画面,pe提示0x0000005c蓝屏(也是到不了pe拖动条画面),主板各路电压正常,内存单双面都换过,处理器单双核替换过,航嘉500w,求助师傅~!

网友A:
楼主确定是主板问题吗?硬盘换过没有?

网友:
杂牌主板,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蓝屏 死机最搞死人了

网友B:
一步以步的换  实在没解决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不行再修主板

网友:
电源 内存都试试  硬盘也要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主板问题吗?硬盘换过没有?

裸机点的,直接优盘,没有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以步的换  实在没解决就是板子的问题

知道是板子问题,内存供电好像有点高1.99v,应该是1.83左右

网友C:
拔掉硬盘。。直接用U盘PE 。。再不行。。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飘过 只能 说遇到这头痛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E: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    我这里有快杂牌的  能进滚动面  但是就是进不来桌面。我换过3个硬盘  还是不行  是不是有什么模式没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硬盘。。直接用U盘PE 。。再不行。。换根内存看看。。。

内存各种型号,各种真假货都试过了.主板某个元器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桥问题

桥的温度正常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    我这里有快杂牌的  能进滚动面  但是就是进不来桌面。我换过3个硬盘  还是不行  是不 ...

直接pe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就是PE进不了系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