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笔记本在进系统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5-09-04):
我的联想W500进系统不认独立显卡。因为是黑胶的显卡我也不敢去弄。请问大神这都是那些问题引起的

网友:
BIOS里设置下

网友:
是驱动不上还是什么,系统下有无发再硬件

网友:
是认不到硬件还是驱动不上?认不到显卡先压显卡、加热显卡看看效果。

网友:
多数是显卡本身问题 也有可能是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以前Y460 经常修这问题,多数是显卡!

网友A:
NA拿去维修店修吧 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B:
没有描述清楚怎么回答你呀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俺是小白。这黑胶的显卡也不敢瞎动。我用的是*词语被过滤*5830请问大师傅们这款BGA要是压黑胶的芯片怎么设置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描述清楚怎么回答你呀

现在的本子可以正常用的。系统下不认独立显卡。BIOS也设置了没问题的。是不认显卡不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拿去维修店修吧 多数是显卡问题

俺是小白刚刚学修笔记本。想自己搞好

网友:
有可能显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本子可以正常用的。系统下不认独立显卡。BIOS也设置了没问题的。是不认显卡不是驱动装不上。

那就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