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lza nm-a181 跑0.02 不亮

楼主(2015-09-04):
ailza nm-a181 跑0.02 不亮 BIOS刷过了 一样 南桥没有换 按下电源开关 电源灯亮了 能说明ec 工作了吗

网友:
南桥的 32.768 是不起振的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必要的

网友(2019-05-15):
我手上现在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应该是ec那部分问题,看看条件满足没

网友(2019-07-08):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没啥变化 。。。。待机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