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巧get 如何不花一分钱提升电脑寿命

楼主(2015-09-04):
  第1页:很多电脑问题是日常养护不当造成

  装机及简单地维修。身边的一些同事以朋友遇到电脑方面得问题也总爱咨询我:为啥电脑蓝屏了、怎么玩游戏玩着就死机重启了、显示器为什么会有花屏现象。大家的电脑在日常的使用中还真是有不少的问题会出现呢。

  被咨询以及经常处理一些主机的问题多了。笔者发现:大多数的问题还是玩家在日常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不注重养护及使用方式不当,只要能够合理恰当得使用,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有的玩家久病成医,而笔者我则是久医有术。今天就教大家一些小技巧,能够有效提升电脑寿命,让主机更加稳定。当然哦,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小技巧,快来get。
  第2页:散热是电脑第一大天敌

  说散热是电脑的第一大天敌一点都不为过。CPU、显卡是主机的发热大户,CPU需要借助散热器来满足散热,显卡则集成了散热设计。一般来说,散热器是能够满足硬件的散热需求的。但在机箱中,密闭的使用环境则会阻碍散热。

  如何提升散热效率呢?

  一般电脑在上网及工作过程中不会出现高温的状况,但是长时间的游戏过程是一定会触发高温的。玩家们游戏过程中出现得突然死机以及蓝屏等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于高温引起的。所以,高温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优化风道

  机箱的风道可能很多玩家不当回事儿,但是合理的风道能够让有限的风扇发挥最大得作用。

  水平风道

  前进后出的风道非常适合一般的ATX机箱,冷空气从前面板进入机箱,热空气从机箱背部排出。两枚风扇即可搭建一套水平风道平台,玩家们可以优化一下已有的机箱风道。这种风道能够兼顾硬盘、显卡以及CPU及整个机箱的散热。

  垂直风道

  垂直风道的好处是利用热空气的上升原理能够更迅速的排出热气。同时上升气流能够减少落灰进入机箱内部。

  换硅脂

  硅脂是CPU与散热器之间的介质,长时间过后硅脂会干从而影响散热效率。更换一下硅脂也能一定程度上提升散热效率。

  用拨片均匀涂抹

  在涂抹硅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硅脂的量,同时硅脂的涂抹一定要均匀。

  第3页:灰尘是电脑甩不掉的小恶魔

  灰尘不能任其肆虐

  电脑主机由于长时间置于房间的角落,灰尘对于电脑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机箱为了防尘或多或少还是会设计一些防尘措施,比如机箱顶部不设计风扇位或者采用防尘网,机箱底部风扇位使用防尘网等。机箱的密封程度与机箱的防尘能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密闭的机箱散热性能又会受到考验。

  电源是吃灰大户

  多年的静置使用过后,大家的机箱或许都会如上图中的机箱那样积满灰尘。灰尘不仅仅只是不美观而已,过多的积灰还会影响散热和倒置短路等问题,万不可大意。

  如何防治灰尘?

  防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入口方面解决,就是提升机箱的防尘性能;另一方面还要定期做好清灰的工作。

  有防尘网的机箱

  网友自制防尘网

  机箱的防尘网能够很好的在风扇位阻挡灰尘,如果机箱没有防尘网,玩家们也可以利用丝袜等简易的网状工具制作,防止灰尘。

定期清灰

  当然,定期的开箱清灰也非常有必要,用风扇或者刷子等将机箱内部的积灰清理出去。周期的话笔者简易一年弄一次就可以了,主要是针对主板及风扇上面的落灰。

  第4页:硬盘要注意格外保护

  硬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硬件,安装时候仅仅需要插SATA以及电源线即可。很多玩家也不太重视硬盘的问题,但其实硬盘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机械硬盘,内部的磁盘及磁头都是非常敏感的。

  硬盘内部结构

  机械硬盘在运行的时候往往以5000或者7200的转速告诉运转,虽然有外壳保护,但是对其有所冲击还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在日常使用中,最好对于机箱不要频繁的搬动,尤其是电脑在开机的状况下。

  如何保护硬盘?

  硬盘支架

  现在很多机箱都会配备免工具安装得硬盘支架。使用这种支架的好处是防止硬盘与金属机身直接接触带来得震动,同时安装也更加方便。

  同时硬盘的散热也需要去关注。机箱在前面板都会设计风扇位,因此在前面板安装一枚风扇能够加强机箱进风以及对于硬盘散热也有所兼顾。

  第5页:注意电源的负载

  电源负载多少最合适?

  电源在50%负载下也就是典型负载下得转换效率最高,对于电能的利用率最高。因此,平台的日常功耗在电源额定功率的一半上下是比较合适的。

电 源转换效率

  当然,一般玩家并非必须恪守50%这个法则。理论上说,电源有一定的余量来满足平台的用电需求就可以。我们在购买电源的时候最好根据平台功耗确定好电源功率,以免在实际使用中遇到问题。

  独立开关有妙用

  电源独立开关

  很多电源都会自带独立的开关,那个开关是用来彻底切断电源的开关。当你外出时,你所有的开关都忘记关的时候,防止雷击之类的高电压通过电源烧毁主板。而且,那个开关关掉的话,可以保证你的整台电脑没有任何的电能损耗。

  第6页:其他一些小技巧

  防止静电与漏电

  静电对于电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笔者同事在去年冬天常常就因为身上的经典导致电脑黑屏死机以及鼠标失灵等情况。最好得应对方法就是把主机放在地上,有接地线最好。

显示器

  显示器的清理与维护

  显示器长时间不使用可以用布子遮盖起来,如果需要清灰则用棉布和酒精擦拭。在日常使用中最好不要用手去触摸显示屏,因为手指的油脂会对显示频造成影响。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亮度也不要调太高,对于人的视力不好。

  久不用的电脑要时常开机

  很多家庭在孩子上大学以后或者各种情况下,电脑会长时间不用。但是电脑长时间不适用会有返潮等情况,潮湿会使电脑内部的主板等元器件老化甚至出现故障。因而时常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网友:
搞好清洁就可以了 注意保养

网友:
不错哦,我觉得小机箱是千万不能用,散热是肯定不行,机箱别放地上,一般都没什么大事,用个2-5年小意思

网友A:
这个在这里发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这里发有意思吗

那你告诉我应该发哪里

网友:
小机箱也行吧。毕竟空间小了,空气流动的速度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