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D,主板外接显示屏能显示,笔记本显示屏全黑

楼主(2015-09-04):
是显示屏供电那里问示屏问题?求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求助内容,分清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或者是主板 也有可能是屏本身问题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接屏有反应没有 你用手电照下屏幕有字没

网友:
对呀,先看下屏上的供电是否正常。别急着干显卡

网友:
显卡有没问题哦

网友:
换个屏试试,如果不行屏驱动电路

网友:
要是900显卡那就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

网友:
修了几台了,用风枪吹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什么都不说这样发贴有什么用呀。黑屏还是要分暗屏还是黑屏,要用强光照屏幕如果隐约看到图像那就是暗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