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U盘接电脑没反应求供电点

楼主(2015-09-04):
现接到一个一体U盘接电脑没反应,我把绿油擦掉看到线路,只量到5V没量到其它供电,是不是转换电压没有了,但不知道那个点是芯片供电,如图下

网友:
一体U盘,没用过,等待解答

网友:
左边那条大的线路

网友:
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用风枪对芯片吹一吹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和你的芯片一样的。

网友:
短路了   亲

网友:
一体U盘就是麻烦一不小心挂了

网友:
vcc工作电压3.3v ,用5v 转3.3v稳压块 ,

网友:
这是短路了

网友:
问下你这个绿油是如何洗掉的?

网友:
这个打磨石用什么工具磨的

网友:
沙纸一擦就掉了

网友:
还真没修过,一般直接换新了!

网友:
专业做这个不认  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