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A55M-S2H主板跑504A掉电重起

楼主(2015-09-04):
如题,一直504A掉电重起循环跑码,以为是BIOS问题,双BIOS对换后还是不行,刷BIOS能读取不能写入,换了Q32的BIOS上去能显示了卡LOGO,以为是桥问题没再管它,今天再拿出来又是504A掉电重起循环跑码,不知道重哪着手了,供电电压都正常

网友A:
上内存打值卡 查内存 工作 是不是正常    刚看个这帖子,可以 参考查内存是不是过去了,桥虚也有可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70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打值卡 查内存 工作 是不是正常    刚看个这帖子,可以 参考查内存是不是过去了,桥虚也有可能

h ...

内存过了,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过了,内存电压都是正常的

内存有三组供电 VTT  RVF  SPD VDD 都 正常? 查下时钟  总线 有信号 没有,既然跑码直不下去,按不跑码思路 再找找

网友:
打一下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

网友:
安装不过内存维修呗 掉电可以考虑电压未出完

网友:
50到底的是档什么??内存吗?还是显卡啊、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三组供电 VTT  RVF  SPD VDD 都 正常? 查下时钟  总线 有信号 没有,既然跑码直不下去,按不跑码 ...

神了,又可以点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三组供电 VTT  RVF  SPD VDD 都 正常? 查下时钟  总线 有信号 没有,既然跑码直不下去,按不跑码 ...

内存电压是有的,238角有3.3V  118角也有3.3V

网友:
好吧!高手在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是有的,238角有3.3V  118角也有3.3V

问题解决重重新编辑贴子  贴出解决方法和问题根源

网友:
技嘉bios问题,碰到很多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重重新编辑贴子  贴出解决方法和问题根源

没解决呢,现在是卡LOGO内存63.64.184.185角时钟电压只有0.9左右,应该是不正常,但图纸上找不到内存时钟是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解决呢,现在是卡LOGO内存63.64.184.185角时钟电压只有0.9左右,应该是不正常,但图纸上找不到内存时钟 ...

我的已经解决了,装上小电池就 好了。  不过现在有个 华硕 的K42JY  开机不定时掉电。。 正在狂刷BIOS 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解决呢,现在是卡LOGO内存63.64.184.185角时钟电压只有0.9左右,应该是不正常,但图纸上找不到内存时钟 ...

0.9   看下时钟有波形没,没示波器就  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9   看下时钟有波形没,没示波器就  不好说了

三代内存复位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出现复位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