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4.1 没有3,5V待机电流0.003

楼主(2015-09-04):
asus k42jr 4.1 没有3,5V待机电流0.003
求此款的电路图,或者哪位兄弟修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教下。

网友A:
你先量下有木有待机电压啊

网友:
查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
今天就在修这机器。。 被8205搞死,51125 跟51123 上去都不通用,只有在板子上摘得系统供电芯片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下有木有待机电压啊

刚才加焊了一下,待机3,5V,出来了,过一会又变成原来那样,万用表量一个电容短路(是在EC附近的),电容拆下,短路依然存在。

网友:
查有线性电压后先刷BIOS.机器BIOS不好刷,版本很多。先备份哦。

网友:
什么样的板,发上来看看,记忆差

网友C:
你把BIOS芯片拆了,,看3V5V出来没

网友:
你没断开试试 看下后面短路还是怎么被拉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BIOS芯片拆了,,看3V5V出来没

拆下出了3,5V,电流0.173,短路依然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BIOS芯片拆了,,看3V5V出来没

待机时候,显卡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候,显卡发烫。

那就对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加焊了一下,待机3,5V,出来了,过一会又变成原来那样,万用表量一个电容短路(是在EC附近的),电容 ...

如果没有短路为0的话,可以烧机呀,快一些

网友:
查一下,ASUS_ON有没有出来。上次修过一台就是此信号偏低。

网友:
这款机子应该是有电路图的吧,你再找找

网友:
修不出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