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511加电不显,加焊显卡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04):
  有经验的同行都知道这个机子显卡容易烧虚焊,所以心里早就判定此机是显卡问题。拆开机器通电看电流像是不过显卡,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除胶,贴隔热纸,吹进焊膏后上焊台加焊。等板子冷却下来后,很是高兴的通电开机,咦,电流怎么上不去,电流到0.18就掉了,在开又一样    咱会这样呢,加焊后故障现象居然变了,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经过高温烤坏了。在淘宝上定了块显卡,第二天换上后,他奶奶滴还是0.18A掉电,自信心一下被打下来了。

冷静下来后,还是对照图纸测所有供电吧。

  经过反复测量,找到掉电的原因。3.3V后继电压+3vs没有产生  测此端对地阻值正常,控制级GATE_3S_R电压0.24v不正常。由于5V后继电压+5VS已产生,证明GATE_3S是正常的,那就是 GATE_3S_R被拉低了。由于没有短路,只有一个断开了,这个信号去了几个地方,会是那个引起的呢。由于我是加焊显卡后成这样的,所以我首先锁定显卡供电这路 断开R9862后,电流上去了,+3vS出来了。这下就好办了,料板上找了个TPS51511换上后,通电亮机。

网友:
这机器,这个芯片TPS51511故障率相当高。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刚刚修到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刚开始客户拿来时,可以上电到0.78A,无显,放烤箱烤了几个小时后,拿出来上电可以上到1.0A,准备接屏时在加电就只有0.20A左右了,也是查到3.3V转换后级没有电压出来,断开TPS51511的EN后就出来了,换了一个TPS51511后可以上电到0.8A,还是无显,准备明天换个显卡在看看

网友:
通病的  这个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这个芯片是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之前就是17v的控制转换电压出不来,修好了,结果显卡供电也没了,换51511ok了,这芯片换的很多

网友:
我那机器就是不稳定,一波三折,17v还是短接的,换管子一会又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