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的故障分析!(个人观点)

楼主(2015-09-04):
  在维修中遇到诸多屏亮一下就灭的故障,小结一下:
  1、屏亮一下就灭,同时电源灯闪,亮时画面正常,说明驱动板OK,不必怀疑。典型机型:长城19宽系列、清华同方、AOC或其代工产品、LG。这类一般集中在二次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起鼓了。一旦电容起鼓,在更换起鼓电容的同时,最好把旁边的没起鼓的电容也一并换掉,以绝后患。电容起鼓了,不但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还会漏电,导致电源输出的电压不足,所以驱动板的电源灯会闪,也有可能会引起画面抖动,高压也会因供电不足而亮不起来。。长城显示器M9X系列机型也会因二次电源部分的电容漏电开不了机。
  2、屏亮一下就灭,电源灯正常,亮时画面正常。这类故障集中在高压部分。

  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
,高压部分的滤波电容,升压管和高压线圈。典型的机型:三星9XX系列高压线圈易坏。AOC及其代工的17寸、15寸机器,电路中用到C5706的,这种电路设计易高温,所以管脚和高压线圈易虚焊,而且C5706易击穿,一般用C5707代换。

  其二,灯管问题。早期的灯管一般都是老化了,老化严重的,画面会发红,屏四角背光会有抖动,要仔细看。。最近二年生产的机型大多数因偷工减料,灯管头部没有加热缩套管,时间长了会引起高压打火而保护。这类故障典型的机型有飞利浦19X系列,联想19系列,清华同方19系列,三星22X系列等。确诊是否是灯管问题,只需用带架子的灯管点一下,根据灯管所亮的情况就可以判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把故障点定位。。
当然,在维修中,遇到的问题多多,需要我们维修人员耐心去检测,有时会有多种原因引起,需要一步一步去检测定位。(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显示器不怎么好拆,哎,容易拆坏

网友:
好,鼓励一下。

网友:
还有电源负载差也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怎么好拆,哎,容易拆坏

朋友,告诉你,除了三星的机器要使劲往外拉,其他的机器都是拆螺丝

网友C:
背光膜在夹层里。安不进去。经常安装后鼓起来。或是不平。。。拆的时候好拆。。拿下来再装上就麻烦了。。。能抽出来的灯管还好一点。。抽出来要费很大的力气再装进去。。。

网友:
对新手还是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换灯管必须要拆开屏

网友:
故障问题、故障分析、维修经验分享,鼓励!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以前只知道拆开找问题,原来还有这样区别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而且通俗易懂,佩服楼主的文采啊!

网友:
不错不错总结的不错,像这种问题该怎么维修呢

网友:
看了,学习一下。

网友:
比较适合初学者,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朋友,告诉你,除了三星的机器要使劲往外拉,其他的机器都是拆螺丝

容易断卡扣。没错都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怎么好拆,哎,容易拆坏

我每次拆都要掉一部分卡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拆都要掉一部分卡扣

哈哈,小伙子,我又看到你了,,

网友:
有保护好像也会闪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小伙子,我又看到你了,,

哈哈,小伙子,你看到我个大老爷们  需要你们激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容易断卡扣。没错都会

别人拿来的都是旧显示器,断卡口很正常啊,合不拢,就用双面胶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人拿来的都是旧显示器,断卡口很正常啊,合不拢,就用双面胶粘

合不拢的倒是没有,一点缝隙人家也不会在意,更不会注意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合不拢的倒是没有,一点缝隙人家也不会在意,更不会注意到

那chai拆装机还有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chai拆装机还有什么难的

一般拆装都还好,就是维修

网友E:
以前拆屏幕要好长时间,现在都暴力拆了,基本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F:
又是一个修显示器的高手。

网友G:
我昨天还遇到一个   电源指示灯正常  不亮    一检查一根灯管爆了

网友H:
最不喜欢换灯管 真是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小伙子,你看到我个大老爷们  需要你们激动吗

那必须的啊, 那就跟见到大明星一样的啊,哈哈哈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显示器  LED  或lcd    lcd一般都是高压 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每次拆都要掉一部分卡扣

你腻害

网友D:
呵呵,我已经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显示器  LED  或lcd    lcd一般都是高压 灯管

我这个是LCD的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的啊, 那就跟见到大明星一样的啊,哈哈哈

行吧,来,我给你签个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不喜欢换灯管 真是麻烦啊

恩,我也是,换灯管最蛋疼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还遇到一个   电源指示灯正常  不亮    一检查一根灯管爆了

换灯管,我宁愿该成双灯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个修显示器的高手。

我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屏幕要好长时间,现在都暴力拆了,基本几分钟就搞定!

太野蛮了,就跟你的头像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行吧,来,我给你签个名

还是算了吧, 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算了吧, 哈哈哈哈

你这样样的高手也有空瞎扯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样的高手也有空瞎扯淡啊

你才知道啊,就扯扯淡啊,多学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啊,就扯扯淡啊,多学习啊

呵呵,多去招揽生意吧你  要不然要和西北风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多去招揽生意吧你  要不然要和西北风啊

反正店又不是我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膜在夹层里。安不进去。经常安装后鼓起来。或是不平。。。拆的时候好拆。。拿下来再装上就麻烦了。。。 ...

是啊  同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正店又不是我的,哈哈哈哈

老板生意好,对你岂不是很有利。你可以穿的露一点站在大街上,招生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板生意好,对你岂不是很有利。你可以穿的露一点站在大街上,招生意的

有利啥啊,一毛钱工资都不给我啊,我裤子都脱了,这条街也没人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已经尽力了

看来你藏得很深啊  天天一直在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利啥啊,一毛钱工资都不给我啊,我裤子都脱了,这条街也没人来啊

你裤子脱了,那肯定没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你藏得很深啊  天天一直在装

我装你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裤子脱了,那肯定没人来呀!

但是还留个条奥特曼的小裤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还留个条奥特曼的小裤衩啊,

网站会扫黄的 ,你悠着点

网友:
主题在 没内容 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站会扫黄的 ,你悠着点

不会啊,我不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不说了,

呵呵,你就那么点色相,留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就那么点色相,留着吧

低调,低调,我一直很低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低调,低调,我一直很低调,

就差没裸奔了,你还低调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差没裸奔了,你还低调啊?

那裸奔不还是要带你一起吗  一起装逼一起飞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裸奔不还是要带你一起吗  一起装逼一起飞 啊

对不起  我没这爱好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人,赞一个

网友:
LED亮一下就灭不好查

网友:
总结的不错,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