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P43D3不触发

楼主(2015-09-04):
一台P43D3的主板不触发,开机排针有电压,也有拉低,IO换了,南桥换了,还是不触发 求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南桥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桥都换了。。呵呵。。不行直接扔掉。。。再修下去要亏本了。。。。

网友:
南桥晶振坏的也不少

网友:
查下RMSRST这个信号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管是不是软击穿,不会识别就强制上电摸摸内存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