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450R5V BA41-02317A 不开机 刷bios 无效

楼主(2015-09-04):
  三星 NP450R5V  BA41-02317A  不开机,电流0.92. 内存拆后 跑到0.85,最高跑到了1.35还是同样通电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不显示,cpu为i3-3210植球,加热无效,加热显卡无效,刷bios 无果 我们都晓得三星笔记本主板没有位置标志,根据点位图,线路图查到IGFX_CORE无电压,阻值为0.此信号是ISL95836到CPU,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用点位图找到EC3.EC4不良,上电管芯片,通电,电流一路狂奔,我们熟悉的三星LOGO出来了。

拆开了

检查中

加热了显卡

cpu不可拆 植球

刷个bios看看

加热cpu

查线路图

熟悉的logo

ok了

附点位图一张

网友:
楼主没把出问题的地方拍出来呢

网友:
我只是好奇楼主这个BGA封装的CPU也是电磁炉换的吗?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线路图查到IGFX_CORE无电压,阻值为0.此信号是ISL95836到CPU,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

这句话有问题吧,你直接 拆 CUP 集显供电 芯片 会烧上电会烧CPU的,不说明 也拆 了上管??   EC3  EC4是什么鬼。。 发帖 混经验 的吧,一点也不写详细

网友A:
EC3.EC4这两个,具体位置在哪

网友:
今天来了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故障IGFX_CORE无电压,阻值为0
换了楼主说的: EC3.  EC4   还是不行啊!!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3.EC4这两个,具体位置在哪

又不是通病 你问位置也没用 看看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板载cpu不要轻易动呀  还是多测试其他条件

网友:
板载的处理器都做,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