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的19显示器,模糊,有拖影。

楼主(2015-09-04):
在论坛上找了一下。。问题应该是VGH电压没有到TAB上。。。。。但是这显示器TAB不在外面。。。

这个能飞线不?

网友:
屏边缘有电路板的,没有就飞不了

网友:
可以飞的啊

网友:
可以飞线,小板子上找

网友A:
玻璃那头,我每回都是用导电胶粘上去的,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那头,我每回都是用导电胶粘上去的,没有返修。

非常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那头,我每回都是用导电胶粘上去的,没有返修。

什么意思,听不懂,能不能上图解释

网友:
请问TAB到底具体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那头,我每回都是用导电胶粘上去的,没有返修。

应该飞哪一个点呀?

网友:
刮开慢慢飞。。。

网友:
千万别刮,,刮了就报废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飞线飞哪一个点?

网友:
VGH还是修吧,论坛里面有资料的

网友:
飞不了,强硬来很危险的说。

网友:
那就要查电路

网友:
应该是VGH问题。这个一定要小心  用心 细心

网友:
我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难度挺高啊。》》!~~

网友:
你自己试试看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两块屏有拖影,没修好,都换新显示器,

网友:
不用刮开直接上焊锡就可以  一共有5个点吧  我没次焊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