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980B

楼主(2015-09-04):
遇到一台唯一980B19寸液晶点一会黑屏。里面电容有鼓的换所有的电容后还是一样光耦换了灯管带换了都是一样。不亮的时候测电压12V 和5V都在跳也测不出短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高压板没问题吗 ,换高压板试啊

网友B:
短接光的34脚来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光的34脚来排除吧。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没问题吗 ,换高压板试啊

关键是没有现成的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把MOS管换了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断开负载上大功率电阻 ,看电压 还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