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5-09-04):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南北桥通讯电压MOS管不正常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网友:
用眼看最直接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比较全面。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乃百年前的东西啊,还AGP呢

网友:
很好不错,怎么判断北桥呢

网友:
80欧不准确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
虽然是老资料,但是经典资料,以前看了又看,,,,,,,最后都忘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是

网友:
最起码是可借鉴的经验!

网友:
这个真是老资料了,不过还是应该赞一个。

网友:
这些资料都能背了。不过还好对那些刚学的有用

网友:
DB  EB  都修不到,资料有点老了

网友:
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AGP都很少了吧?PCIEX16的插槽怎么查呀?

网友:
用眼看实用

网友:
LZ  你在百度上面找到的??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网友:
楼主,说好的IDE PCIE X1总线呢,这两个也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