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花屏的故障原因和处理

楼主(2015-09-04):
  液晶电视中的哪部分电路出故障才会导致电视机出现花屏故障呢?在液晶电视中,只有信号处理电路中的变频处理电路工作不正常才会出现花屏故障。因此,检修“花屏”故障时,检查重点就在信号处理电路中的变频处理电路。

     液晶电视中的电路结构不同,所采用的芯片不同,其变频处理电路的结构也不一样。液晶电视中的变频处理电路有三种电路结构形式:第一种由两块独立的集成块组成,第二种由非独立的单一集成块组成,第三种由独立的集成块+非独立的集成块组成。

  下图是由两块独立的集成块组成的变频处理电路的典型代表电路的实物图,为长虹LS10机芯信号处理电路中的变频处理电路。下图中的变频处理电路主要由集成块MST5151A和K4D2632381组成。下图中上部引脚很多的集成块MST5151A为变频控制专用集成块,引脚较少的集成块K4D2632381是帧存储器。这两块集成块的关系是帧存储器在变频控制电路的控制下工作。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两块集成块间的连线很多,这些连线通常称为时钟线、数据线和地址线。

     液晶电视信号处理电路中的集成块通常装在电路板的一面上。变频处理电路中的时钟线、数据线 和地址线在电路板上的布局会因为电路板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的通过电路板上一面的走线相连,有的则要从电路板的一面通过过孔连接到另一面,在另一面走过一段距离后再通过过孔走到装有集成块的一面与其相关引脚相连。而过孔相通也是保障两块IC正常工作的条件之一。

  在图片中,来自AD变换电路的数字视频信号和来自VGA信号输入接口的VGA信号直接进入变频控制集成块MST5151A,然后通过变频控制器和帧存储器的共同作用完成变频处理,将不同格式的信号变成统一的LVDS差分信号送往液晶屏上的逻辑版。

  在液晶电视维修中,当电视机出现花屏故障时,如果电视机的变频处理电路是由非独立的单一IC组成,则故障一定在由该集成块组成的电路上,或该集成块的供电电路上,检修时的第一步是检查外电路为该集成块提供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第二步是检查集成块外接的滤波电容有无漏电或击穿;第三步就是对IC本身进行代换。如果电视能二次开机并有光栅,集成块的时钟震荡电路和复位电路就不用检查,因为时钟震荡电路和复位电路出了问题,电视是开不了机的,更不要说光栅出现了。

  而对于变频处理电路,在检修“花屏”故障时,除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检修步骤外,还要在这三个步骤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对变频控制集成块和帧存储器之间的过孔进行检查的步骤。因为不仅集成块本身和外部供电电路以及外部滤波电容存在故障会导致花屏外,过孔不通造成代表图像的信息丢失,也会导致电视机出现“花屏”故障。另外,这些IC的引脚往往也是相当密集,极易出现假焊情况而导致花屏,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情,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热风枪补焊的方式解决。

  除上述问题外,维修中我也遇到过屏线卡槽有异物而引起的花屏现象,屏线卡槽很细小,维修不注意容易有细小纤尘进入而接触不良,这种情况也要引起注意。因为这不属于本文所讲内容,不做详述。

网友:
有没有修逻辑板花屏的资料 和驱动板花屏的维修

网友:
写的看不太明白 不是很懂  加分  相信维修电视高手们很需要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