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 反复插入问题 师傅进

楼主(2015-09-04):
收了个V星880板,955U

做完系统无声,在音频管理器里,可以看到前置音频插口,麦克风和耳机接口,一直是重复插入,拨出。

拨掉前置线,还是这样子,在音频管理器里,设置 - 禁用前面板检测,也无用,还是无声。

声卡芯片是alc887   这种情况,是要换芯片吗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出了问题吧,是不是板子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下 接口弹片 有没有问题?还是 芯片 的问题

网友B:
前挡板拔了还会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挡板拔了还会不会啊

说了前置都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出了问题吧,是不是板子线路出问题了

怎么会是硬盘?硬盘和声音有关?
收来时,在他硬盘上这样,到手后,用我硬盘,重做系统也这样

网友:
外设维修不好搞

网友:
查图纸 看声卡跳线

网友D:
楼主先检查声卡外围电路,就得换声卡芯片了,那主板背面声卡输出接口有没有声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检查声卡外围电路,就得换声卡芯片了,那主板背面声卡输出接口有没有声音呢

没声音 也说过了

网友:
直接换后边的音频接口,怀疑接口里面进东西了,或者弹片太脏

网友:
先软件驱动重新安装一下。。查看BIOS理的设置。。。都正确的话,,只能检查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求了。。呵呵

网友:
检查插口,更换看看,另外再看看跳线

网友:
可能是后音频接口问题,不然就是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是硬盘?硬盘和声音有关?
收来时,在他硬盘上这样,到手后,用我硬盘,重做系统也这样

我就想说是不是他的硬件出问题了,比如声卡,换一个试试,外置声卡试试

网友:
洗板水洗下声卡IC周围,看是不是有短路了~
不行换个IC看看~~

网友:
查声卡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换声卡芯片。估计是AVDD供电不稳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