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5-09-04):
一DELL 15R-5537机器点不亮,3V5V供电正常,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3.8V,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BQ24717、上下管换过还是这样,请教下这机器正常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5-9-24 16:04):
机器已经修复,电压是正常的,谢谢大家了!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正常为17V多。

网友A:
差距太大,不可能是正常的 ,保护隔离都没过

网友:
隔离电路的元件都测一下

网友:
太低了,怎么也得高于17吧,看隔离管的G级,估计也是13v吧。

网友:
不正常呢  没有完全过去

网友:
目前的笔记本基本上都是19V的。。。。除非苹果!!其他的不对低于19V。。明显不正常!你直连过去看看能触发亮机

网友:
3,5V都有了,应该和公共点没有关系吧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电压不对的

网友:
18.多V吧,,,,

网友:
这个也太低了点,看一下是否是短路造成还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距太大,不可能是正常的 ,保护隔离都没过

3V5V都出来了保护隔离没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5V都出来了保护隔离没过吗?

我去,你的意思是你的本适配器电压本身就比较低?就像苹果14.5V一样?

网友:
新机器,这机器还没修到过,记得以前有人发帖说过这公共点的事。公共点B+由充电芯片PWM转换过来,具体是多少没确定,但我认为不低于电池电压可以看成是正常的B+.

网友:
保护隔离都不正常

网友C:
我有正常时实测数据17. 28,

网友:
你的故障没写清楚啊,机器开机触发了吗?还是触发之后机器点不亮呢?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公共点 13.5V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正常时实测数据17. 28,

你确定 以及肯定?

网友:
现在的新设计都是13.5V了?还没修到过,以后遇到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