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终极改造,儿童电动车,小朋友车技要从小培养~~

楼主(2015-09-04):
  朋友送了儿子一个好孩子电动车,可以遥控,可以自己开,儿子学会后,开起来很神气,但是这种车做的太简单了,脚底下就是一个开关,踩就走,松了就停,不能控制快慢,而且起步比较猛,小朋友开的时候,起步时总是向后仰,很不舒服。所以就想改造一下,最开始在网上买到的是旋钮式的调速电路,不过不好用,而且小朋友也不知道去调节这个。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后来想到了家里百得电钻的调速开关,然后就在网上找,还真找到了,价格也不贵,买回来后研究了一番,装在车上效果很不错,起步柔和线性,但扭矩强劲,高速速度也快了,这个开关还自带断电刹车功能,抬脚就刹车,很安全,把车从原来的6V电压提高到12V,电动机换成高速550电机。再装上一块电动车电瓶,车子马上不一样了。

  小朋友开上这样的车,时间长了,车技大有长进,很多很细腻的活都能练出来了,像什么侧方停车、绕桩之类的,这类车技只有车子速度控制很细腻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现在他不是单纯的追求车子跑得快,而是自如的控制速度,该快快,该慢慢,我想很多女司机都做不到吧~

  废话少说,上图吧。款式比较老,但车还是不错的。

加了个小“警报器”,开车的时候可以一直响

安装个车筐,放点小朋友用的东西,比如水壶,纸巾……

增加电压表,指示电压

这就是这次改造的重点,脚踏板改成不锈钢的,把原来的脚踏开关拆掉放进去新的开关。新的开关粘上散热片后放进去,再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开关用的这种(借用*宝卖家图片),我在金属部分粘贴了散热片帮助mos管散热。这东西是16A的,驱动小车没问题,车速挺快的。这个开关还是很耐用的,用了一年多,我儿子天天都开半小时左右,也没坏。

  增加开关后电路也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很简单,我简单画了一下,看电路图吧。

  这是改装之前的电路(由于小朋友开的已经挺好了,所以遥控部分我早就拆掉了,有遥控也是一样的,原车功能一点都不影响)8

这是改造后的电路

最后在上个改装成的洒水车,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A:
这个改造比较好,你可以考虑再完善一下。把模型和设计图纸整理正规点,去申请个专利。然后可以考虑合作或者卖掉。

网友B:
haha哈哈,好玩。有意思啊

网友C:
挺神气的~~  如果你孩子 长大有个赛车手的梦想, 哇哈哈哈,要投入多少买 法拉力

网友D:
好屌。。。以后我也弄一个。。

网友:
多了个调速开关,,还加了个电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造比较好,你可以考虑再完善一下。把模型和设计图纸整理正规点,去申请个专利。然后可以考虑合作或者 ...

那就赚大发了,买法拉利的钱都不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ha哈哈,好玩。有意思啊

蛮可以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神气的~~  如果你孩子 长大有个赛车手的梦想, 哇哈哈哈,要投入多少买 法拉力

要是能有舒马赫的十分之一的话,别说法拉利, 布加迪威航什么的都买了。不过发愁的是这一辈子估计连个轮胎都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屌。。。以后我也弄一个。。

很拉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造比较好,你可以考虑再完善一下。把模型和设计图纸整理正规点,去申请个专利。然后可以考虑合作或者 ...

不错不错。向楼主学习。从小把小孩煅炼成“车手”

楼主的改装原理就是电动摩托车的原理吧!

网友:
很有想法啊操作能力强

网友:
   有点意思、、   老顽童

网友:
加个车棚再说

网友:
  楼主可以叫你儿子开这车出去泡妞了   帅

网友:
电钻开关不是有倒转吗?弄个倒车多好,话说那两瓶水是配重吗?

网友:
没注意,这东西本身就有倒车

网友:
有意思 有你这样的老爸好幸福哟

网友:
你那只是自动挡设计,模拟驾驶前期培训大多是从手动挡开始学起,所以我们自然要改造就是要模拟手动挡样式改造了,那才更有真实感,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啊其实很简单:用电风扇档位调速器,给车装一个手动档位调节,那个16A脚踏调速开关就不要动了,放在那里当油门,把刹车线路引出来,安装一个涉车踏板,另外在线路中段加上一个电风扇档位调速器,档位触发可以使用延伸弹簧片加延伸线路触发一档、二档、三档和倒档,综合一下,再加装一个轿车档位手柄,这样真实的轿车感觉出来了。这样的话既可以用脚底油门控制速度,还可以用搬动档位来模拟手动挡的真实感。接下来喇叭、方向灯、远近灯光根据兴趣搭配了。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