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供电正常,电流385左右上不去

楼主(2015-09-04):
客户拿来后检测是待机芯片烧了,手头没有RT8205E用TPS51125A更换后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380左右就上不去,换了根好的内存还是一样。所有电感电压测量一次,和图纸对比都是正常的。请问下各位,接下来该怎么做,麻烦大家给个思路,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9-25 18:45):
谢谢各位朋友提供的信息,更换U后问题排除。

网友A:
0.385A吗?AMD的这个电流差不多要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85A吗?AMD的这个电流差不多要亮了

是AMD的,不知道为题出在哪了,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AMD的,不知道为题出在哪了,帮忙分析下,谢谢

查内存,看看是否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看看是否过内存了

内存上的电压测试了1.5V,是需要用假负载测吗?请教

网友:
楼主我也有片一样的修好说声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cpu 内存换了试下,在刷bios,不行再按时序查一遍

网友:
路过,等待结果

网友:
零点三八五应该没跑马吧,只是供电有了

网友C:
g585 0.5电流 键盘下面桥上面有个电容有通病 不知道 485是不是也一样楼主论坛找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有不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啊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嗯 ,现在就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池有没有3.3V

2.几,换了个3V电池还是不行,桥上电容也是取了的,应该不是通病了。现在在查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g585 0.5电流 键盘下面桥上面有个电容有通病 不知道 485是不是也一样楼主论坛找一下看看

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
慢慢来,总能查出原因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期待结果

网友:
AMD的电流这么小,电压还没出全吧

网友:
记得 这款桥上  有个电容喜欢短路

网友E:
AMD 独显还是集显  电流卡住不动 还是一会掉电  CPU 供电正常么  复位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 独显还是集显  电流卡住不动 还是一会掉电  CPU 供电正常么  复位有么

集显,电流卡主不动,不掉电,CPU 的供电正常的。CPU的复位有的

网友:
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4303-1-1.html,这个电流要么没有识别到内存,要么APU挂了

网友:
是不是板载CPU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早早就刷过了,不行的

网友:
是的,加焊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我手上有台,,触发0.4的不亮,,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