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终于解决A1466 820-3209-A电源不充电,可调可以充电问题

楼主(2015-09-04):
前几日发帖的求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848&page=3#pid13860925

后面自己在研究下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欢迎大家共同指点
先看下接口图,在插上电源时供电脚有9.42V输出,应该是电源的LDO输出,侦测电路中的负载是否存在短路或空载吧

这个电路图是电源口进来后的电,18。5V进来后为2路,一路给后级负载,一路过R6912 40K负债到地,
前几天一直为这个电阻郁闷是什么用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848&page=3#pid13860925感谢回复帖子中大神的解答,自己也在百度种寻找关于电源侦测电路

自己理解这个电路应该改是一个很简单的电阻分压限流功率检测用,后级看成是一个负载电阻,
这个电阻是个可变电阻R1,R6912是R2固定电阻,电阻串联阻值变大,并联阻值比小的还要小,当R2没有后,阻值变为后级负载的最大阻值,
R=1/R1+1/R2,功率P=UI,电阻变大功率就会增大
电源的侦测电压9.42v进来后发现R值变大,功率大出电源侦测值,电源起到保护输出作用
这就为什么这个电阻失去作用后电源关闭输出了,而可调是傻瓜式固定输出,管你后面什么阻值变不变化

网友:
这个分压后没去其它地方吗?我觉得肯定有地方检测

网友:
解释得很详细,让大家对修苹果的机器有一个新的认识。小问题往往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有点类似HP 康柏系列

网友:
说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

网友:
刚遇到一个苹果,,,,试试

网友:
这种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牛逼,,,参照你的我的也给搞定了  一模一样啊,,我这个电阻变大为67K   本来是40.2K     料版上找了半天找到个47K    换上去OK

网友:
还有这问题阿,下次遇到可以试试看,谢谢楼主了!!!

网友:
苹果的真心不好搞。看到就头大,不过搞好后还是小有成就感的

网友:
理论上好像是这么回事!有机会试试!

网友:
刚刚问了下办公室的同事,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聚众吸毒,一个人在家安静的吸毒不好么?同事回复说:就像你喜欢在网吧打游戏一样,重点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