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能正常用——关机重新启动

楼主(2015-09-04):
软件刷BIOS行吗  大师们出来

网友:
你可以试试,刷BIOS不是百试百灵的

网友:
刷BIOS 一定搞定。。。先排除软件的问题(装系统)换电源。。。换IO ........

网友:
刷bios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也会导致关机重启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也是点关机变重启 电源内存CPU全换掉都不管 最后把他的PCI独立声卡拿掉就可以了   先把外设排除掉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操作一下就懂了。

网友:
你这是开关线是不是跟复位的线反过来插了?或者你那复位键没弹出来

网友:
最近了解到,,还有一种情况,,是 网络唤醒 功能被打开也会出现关机重启情况,,去BIOS里看看。

网友:
先检查外设,和I/O到ATX电源插座的第14脚之间的线路和电压值正常不,然后再仔细检查网络唤醒功能看是不是异常,最后再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先搞BIOS再说呀,。。搞软件是不会问题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