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70XE3不跑码问题

楼主(2015-09-04):
如题TA770XE3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2MTAwfDU3NjU0ZWE4NzBjN2JlYWZhZjQ1MDI1NzcwMGVkMDA3fDE3NDIyMTgwMzY%3D&request=yes&_f=.pdf  图纸

网友A:
你的主板图纸不是A770别骗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图纸不是A770别骗人。

汗这图纸在迅维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这图纸在迅维下载的

好吧。没事,我另外下了个。

网友:
不跑码,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你那个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呀,看一下上拉排阻是否坏了,该总线是南桥连接内存,IO,时钟芯片的,正常两个都应该是3.3V,一般都是排阻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