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新买联想N50-80笔记本win8系统重装win7系统启动不了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5-09-04):
各位高手你好,客户刚买的联想N50-80笔记本win8系统重装win7系统启动不了,用u盘启动进入PE分区了,第一个区设不了主分区为活动分区,也引导不了,急,有哪位高手教一下

网友:
在PE里,打开分区工具。左上角有一个磁盘工具。选择:转换分区表类型为MBR格式。试试看

网友:
先从BIOS中设置。把默认win8系统关掉,然后进PEWIN8在磁盘工具中重新分区(注主要是把磁盘格式改成win7能识别的,要不然就算装好也激活不了)

网友A:
这种小问题

   第一步。请你问客人。硬盘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没有资料做好全盘分区 清空

    就是所有资料删除   了      理由 是什么呢。。因为默认win8的格式是gpt大容量的
   而win7是mbr格式。。不兼容 。。。请做好。。全盘格式分区的准备

  第二步。。才是认真安装win7系统。。。。 第三步。。用pe   优盘系统  修复启动引导

本人实战经验 。。已经搞了二十多台win8了

网友:
路过。。。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htmls/detail_20140505152900922.html  这里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  !!!

网友:
WIN8 改WIN7 很好装 ,C盘全部 格式化。。分区表模式改MBR..

网友:
什麼樣的cpu好

网友:
bios里面要调uefi

网友:
这个好像很麻烦,1

网友:
硬盘格式...................

网友:
注意硬盘格式为MBR,再注意WIN7启动后有没有蓝屏,蓝屏的话需要再次把BIOS调整一下

网友:
请把磁盘格式改成mbr

网友:
需要重新分区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

   第一步。请你问客人。硬盘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没有资料做好全盘分区 清空

谢谢你,我试试看看

网友(2015-10-05):
清装版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改吗。。我试过。。不行呀

网友:
我也是一直在整盘格了 改MBR 但我觉得应该有办法不格的。。毕竟以后MBR跟FAT32一样。肯定会消失的

网友:
也改硬盘格式的

网友:
楼主 你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网友:
调下BIOS里的uefi先

网友:
我一直都在做硬件,也是不懂软件啊

网友(2015-11-07):
这问题好像不是很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