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inter原装板 915 无CPU供电 无复位

楼主(2015-09-04):
型号:英特尔大板 D915GEV/D915PCY/D915GRF
故障:无复位
检测:无CPU供电。

英特尔的大板 板子看起来成色也还新  质量和做工真心不错。
开始:
测 内存1.8V 南桥1.5V 北桥1.2V   都有了  CPU 0V
无CPU 供电
PWM芯片是5019MTC  后查 和ADP3180 一样
论坛找到ADP3180 脚位定义图
测EN开启脚  无电压
图纸  只能跑跑线了

发现EN 连接到一个 6个脚的东西  标着 46横4 (后面的4是横着写的)
怎么找也找不到 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
料板 也找不到这个东西
该6脚东西  电压 如图
发现有一个脚是1.2V  实在找不到该东西了
就直接用镊子 短接1.2V和EN 来源脚
跑马了
懒得理他是 什么定义了  直接飞线过去

弄好了 测了 许久 依旧OK   此板修复。

网友:
学习了,这样修都可以开机,

网友A:
品牌机板子吗,怎么PCI槽那边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板子吗,怎么PCI槽那边什么都没有

组装机的  板没有自带网卡  网卡那些 修板 我都拆下来了

网友B:
好经验。不过915还有人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不过915还有人用吗

上个星期  有个客户拿了一块板带CPU  过来 跟我说 要我 帮她装成一台机 我以为是478的  就随便跟他说 100块钱  后面 发现   不是478的 CPU是 462的

网友:
有些确实 芯片内部就是个双非门,稳定电平用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跑线路,好细心哦,最怕的还是不跑码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么老的主板还修理啊。。。强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还修,这里 6个脚的东西可能是三极管组合门电路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还修,这里 6个脚的东西可能是三极管组合门电路芯片。

可能是吧   找不到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吧   找不到 PDF

冷门型号芯片PDF图纸一般不好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星期  有个客户拿了一块板带CPU  过来 跟我说 要我 帮她装成一台机 我以为是478的  就随便跟 ...

我们这AM2的  一套才100

网友:
这板子还在修呀

网友:
客户想换板 我没板换给他 就帮他修了  升级 又不肯

网友:
这样能修好  说明楼主技术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