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62f不触发

楼主(2015-09-04):
开关针有3.3v,但io的PWRBTN引脚才2。5v短接开关针无跳变。IO给南桥的PWRBOUT也是2.5v短接开关针也无跳变,IO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怀疑是不是开关针到io的PWRBTN引脚经过的元器件坏了但跑线路也跑不通。简单的问题搞得没思路了,,求大神指条明路。谢啊

网友:
求高手给点思路啊。再次谢过了

网友:
先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把开机键到IO之间的线路测一边,搞清楚。

网友:
待机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