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掉电

楼主(2015-09-04):
一台Acer
笔记本
型号v5-471 开机能亮 过一会就掉电 开机测得全布电压都正常 bios刷了 散热正常 内存换了还是不行 怎么搞
笔记本

网友:
每次掉的时间一样还是不定时的

网友:
进一下安全模式看能否掉电,如果不掉可以就是驱动的问题了,如果掉那就测试一下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看一下U和显卡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33o 有没有

网友:
还CPU试下啊

网友:
有没有NEC 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