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接上驱动板5V变3.7V,裸板5V为4.98V

楼主(2015-09-04):
        型号:BENQ G920WA
        故障:指示灯不亮
问题分析:接上驱动板5V变3.7V,裸板5V为4.98V,电源板上的LD7575换了,但是没换那个大的电晶体。我想请问下这个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吗?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是哪里造成的呢?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驱动板有接屏吗?

网友:
换光耦试下,带不起负载问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有接屏吗?

有接,,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拔掉屏线再量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接,,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拔掉屏线再量是吗?

是的,,如果电压高了,可能负载能力差

网友:
拔掉屏线测一下

网友:
请用假负载试试。

网友C:
我昨天修了 两台飞利浦 都是和你的一样 空载电压正常 插上负载 电压拉低  这是明显的带不起负载 我也没搞好 我们老板是维修冠捷显示器八年的老油条 也一样搞不定   一气之下 老板之间换上电源通用模块 就正常了 实在没办法。负载的故障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修了 两台飞利浦 都是和你的一样 空载电压正常 插上负载 电压拉低  这是明显的带不起负载 我也没搞好 ...

我想问下  你老板换的通用模板是在哪里采购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电压高了,可能负载能力差

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拔掉屏线只接驱动板 电压还是拉低。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你老板换的通用模板是在哪里采购的?求解

万能的淘宝上多的是   一大堆  电源板确实修不好 或者电源初级严重烧毁 无法识别某些芯片或者电压拉低 拉高不稳定时可以改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上次一台康佳液晶电视也是带不起负载  后来换了PWM芯片供电脚的一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