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集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04):
东芝L310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3立马掉电,掉电以后还能再开,测所有供电都已出,

网友:
检测发现原来是EC的HWPG只有0.5V,继续往上追发现是1.5V的PG没有,果断换IC,故障修复

网友:
BIOS  刷刷刷

网友:
广达的机子如果是掉电,首先就要查HWPG是否正常呀

网友:
人家修好了,刷个毛线

网友:
电流跑到0.3立马掉电,掉电以后还能再开,测所有供电都已出--是没认真测
这机电压全不可能这么低的电流。

网友:
这个信号名称 那么是广大代工的?

网友:
HWPG连着所有各路供电的PG,有一路PG不正常,它都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