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LA-5751P 一次开机0.54A掉店二次开机1.1A不亮不掉电

楼主(2015-09-04):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进液,清洗后 测电流0.54 A 掉电  对照图纸检查 发现U11 无1.5V输出经过排查 发现Q23 跟前电容 轻微短路 去掉后 5V 出现 U11 输出正常 此时接上屏幕 电流跑到 1.1A  不动    然后刷EC BIOS  桥BIOS 无果,   现在  现象 不定时 启动  0.54A  但二次启动电流可以跑到 1.1A   很迷茫    其他 关键电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补充下  CPU  1.07V   显卡  0.8V   VCP 1.05V     内存1.52V

网友:
那就先换一个CPU试一下,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EDID看有读屏没有

网友:
进水机还是对照图纸找故障部位元件,

网友:
进水的话 太多不确定了 加焊下 和打值试试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和你一样的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台和你一样的 你的修好没有?

进水都是一样的,这水真神奇啊,楼主还是仔细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那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都是一样的,这水真神奇啊,楼主还是仔细看进水的地方吧

该处理的我都处理了 还是一样的 无从下手了

网友:
进水的位置多注意下,看PLTRST出来了没,换U,刷BIOS,干桥

网友:
求这机器图纸

网友C:
有没有图纸什么的  传上来下呗

网友:
进水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木木哒

网友:
仔细看看,肯定有哪地方,断线了

网友:
看一下lad信号有没有跳变,找找方向

网友(2015-10-06):
楼主 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板子  plt-rst有3.3.v  解决了么

网友:
认真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