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拆解全过程——太强悍了有冲动的可以按照步骤进行

楼主(2015-09-04):
  硬盘拆解全过程,太强悍了有冲动的可以按照步骤进行
  现在我们就来边看图片。边了解更换磁头的具体过程

  首先,开盘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工具,无尘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还需要医用手套,美工刀,尖嘴钳,直头和弯头镊子,螺丝刀(一字和T8)

  这次我们要更换磁头的硬盘是某客户的一个迈拓120g硬盘,故障情况是工作后不认盘,电机转,有敲头声。首先,我们用美工刀小心地揭开硬盘上的保修标签。

  接下来当然是拆除TOP上的所有螺丝,为了工作效率,外面不是要求很高的螺丝,我们可以用电动起子去卸。

  我们小心的将螺丝放在培养皿里,打开top,我们就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硬盘的内部结构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组成硬盘的各个组件,包括底座base,马达moter,磁盘disc,磁头eblk,和已经打开的顶盖TOP。

  打开盘腔以后,我们首先要拆除磁头eblk与主板pcba的连接线。这里,我们就不选用电动起子了,改用手工拆除,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失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盘片是需要特别保护的,不允许有任何物体掉落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来拆vcm组件中的钕磁铁,钕磁铁的吸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非常当心,左手用力按住盘腔,右手紧握尖嘴钳,将钕磁铁取下。

  然后我们需要把磁头从盘片上停靠区移出来,移出盘片,这样才可以将磁头拆下。

  我们用一字螺丝刀小心地拆下磁头,用左手按住磁头,避免磁头碰到任何东西。

  小心翼翼地手拿VCM,把坏磁头取下。

  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120g的迈拓盘有3个磁头,上面两个(并着),下面一个独立的。盘片数目是2片。

  取下磁头以后,我们找出和坏磁头同一型号的磁头去更换,我们找来事先准备好,存放在培养皿里的备用磁头。

  小心地将其装在盘腔上,尤其是磁头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因为磁头是非常脆弱的,上面的簧片稍微受到力就会变形,一旦磁头变形,即宣告这个磁头的报废。

  接下来这个步骤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工程师的基本功和经验都体现在这里了,这里失误,将严重损坏新换上的磁头,这个步骤就是磁头上盘片,工程师用镊子将磁头挑开,直至3个磁头全部放到盘片上,当然,磁头数目越多也就意味着难度越大。

  把磁头移到盘片上的磁头停靠区

  把磁头与pcba的连接线固定好

  安装vcm组件……

  OK,我们已经安装好盘腔里面的所有东西了。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关上top了

  最后一步。安装top,上螺丝当然要注意顺序,不要一次上紧,先对角上齐螺丝,然后在对角依次拧紧每个螺丝

  呵呵,一切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接上pc检测一下,顺便用耳朵听一下,硬盘已经可以正常认盘了,盘片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挂负盘直接复制数据,我们用MHDD先扫下是否有坏道,现在检测硬盘大都使用MHDD,可是MHDD必须在DOS下使用,尤其是移动硬盘,要么去买个转接卡来测,要么还是上到本本上去查的。

网友:
老掉牙的古董,,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好的东西,,不错。。。

网友:
关键在于数据

网友:
非得专业做这行才可以啊

网友:
数据值钱    硬盘不值钱

网友:
这个值得表扬

网友:
这个歌感觉,不错啊,下次弄的坏硬盘来拆试试,感觉还是有技术含量的嘛

网友:
看见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呀!支持

网友:
真是无比强悍啊,这都能行!学习

网友:
这个教学很早了 现在换磁头 有特殊工具 尤其是把磁头放到盘片上 容易弄坏 不用这么费劲

网友:
数据无价    挣得就是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