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高手进来看看吧。板砖了

楼主(2015-09-04):
我的手机开不了机,开机提示连接iTunes,这是什么情况啊。

jiayoumx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重新激活,或者重新刷机啊?

网友:
1251087468加QQ告诉你怎么搞

网友:
连接ITUNES重新刷机 刷不了的话 估计就是个砖头啦

网友:
是刷机刷成这样的的吗???

网友:
好好的手机搞成砖头了

网友:
拿去刷机吧,大哥要!

网友:
用“爱思助手5.0”刷机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基带  问题。。。  重装  活着  更换。。。

网友:
刷最新系统,如果机器没问题就刷开机了,如果报错,说出来看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
      不好意思  评分错了

网友:
建议刷机看看 有报错代码 问题就好找些了

网友:
是4还是4S啊

网友:
拿维修店去整吧

网友:
说实话你首先得看看是什么版本有没有锁,有没有越狱,然后再刷机解决不然锁上了就得多花几个大洋了,刷机的方法网上一大把自己动动手就可以解决,如果一点经验都没有劝你拿到专业点的地方帮你搞定,我是可以帮到你但是比较麻烦说了你也不一定会做。

网友:
电源+home键一起按,进dfu模式刷机吧

网友:
你那是4s吗 去刷机吗

网友:
这 比较好办吧,直接刷机就得了,刷不过再说 ,最好用官方软件刷,

网友A:
刷机看看 报错是什么再修

网友:
哥们这个手机是怎么造成的啊

网友:
系统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 刷机,刷活了

刷机不行啊,刷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撒 哥老关

刷机不行啊,刷不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刷机看看 报错是什么再修

刷不了,刷到一半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不了,刷到一半就不行了

报错具体代码 还有白苹果和进度条是不是出来了。

网友:
4现在刷机9以上 应该也用不了了。

网友:
有图纸么

网友:
ID被绑,砖头

网友:
刷机,不过一般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