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不触发

楼主(2015-09-04):
品牌:戴尔
版号:dq15 10260-2
故障:不触发

手头再修DELL n5110,故障不触发,经检查3v5v待机电压无,电感也无短路,芯片为tps51123,测量vin ref vreg3 vreg5都正常,3v5ven没有,此时准备芯片,手头没有51123,在网上查了下51125可以互换,于是换上试了下,测量3v5v出来了,3v5ven为2.58v 15v升压也正常,此时按开关不加点,难道51125不可以互换,请各路师兄指点思路···

网友:
本机的时序

网友:
不触发那就先查看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网友A:
dell有的机子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有的机子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

这台机有哦

网友B:
51125可以换,不触发查EC有无收到KBC_PWRBTN#下一步查EC有无发出PM_PWRBTN。

网友:
51123和51125可以换的

网友:
ec ROM重写试一下很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C:
你要查下开机条件呀,待机出来了,不一定就可以触发,好好检查下

网友:
我这有一个4110   也是不触发    麻烦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查下开机条件呀,待机出来了,不一定就可以触发,好好检查下

你这个头像我看很久了。。

网友:
芯片可以互换的。感觉你待机条件都没满足吧

网友:
查EC和南桥触发条件

补充内容 (2015-9-29 17:49):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也是不出3V和5V,51123和51125是可以换的,代换后触发亮机

网友:
修好了吗    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5可以换,不触发查EC有无收到KBC_PWRBTN#下一步查EC有无发出PM_PWRBTN。

3D3V_AUX_KBC  现在是1.75v 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查下开机条件呀,待机出来了,不一定就可以触发,好好检查下

3D3V_AUX_KBC  现在电压1.75v 再修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D3V_AUX_KBC  现在是1.75v 不正常啊

那找着问题就好办了呀!分清是KBC拉低还是前级问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找着问题就好办了呀!分清是KBC拉低还是前级问题就行了。

师兄这个3D3V_AUX_KBC 引脚太多,我想把kbc吹下来,然后加电看看电压是否正常这样可以吗,不会烧吧

网友:
前面不是有电阻可以断开吗?

网友:
不是说开始是没有3V 5Ven吗,怎么直接就换芯片了。EN是哪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