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老板牌电磁炉E2故障

楼主(2015-09-04):
  修一老板牌电磁炉,通电放锅,马上显示E2,由于不知道代码含义,多少走了点弯路,因为这种牌子电磁炉资料很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对电压检测电路进行检查,没发现问题。(看来百度也不一定都靠谱 )无奈对大功率电阻,炉面的三个温度传感器逐一检查,还是一无所获。 没招只能先放一放,继续查找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故障代码,原来E2是IGBT超温,直接检查IGBT传感器,在路测量阻值才几K,还不稳定,代换IGBT温度传感器,故障排除。 此款电磁炉虽说名气不是很响,但是做工很好,线盘鉴定为铜线。

网友:
传感器挂了是吧,难怪,这种小零件能买到配件吗

网友:
最后的图很好,有知道意义。

网友:
楼主,是传感器坏了吗

网友:
老板牌也算挺有名气的吧!给你说的

网友:
炉面有三个温度传感器的还是头次听说,我一般遇到的都是一个。并且还没有遇到坏的,这东西坏得多的还是同步电阻。

网友:
什么都修呀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