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2n7108进水50毫安不开机

楼主(2015-09-04):
接到台n7108进水不开机,清理主板腐蚀地方后,可以开机,发现开机状态下开机键失灵,关机状态下正常,后从新做清理后,变接电50毫安左右不开机,后从置电源IC后,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楼主厉害 手机好学吗

网友A:
能讲一下重值电源IC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的基础功底很强啊,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一下重置过程吗?

网友:
我相练习一下,看看自己修理

网友:
不觉而历。。。

网友B(2015-10-17):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重值电源IC的原因吗

可能是电源IC部分引脚进水后腐蚀虚焊引起所以需要重值。

网友:
請問你有外接可調電源嗎?如果有你是怎麼接上手機的?有用什麼連接線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IC部分引脚进水后腐蚀虚焊引起所以需要重值。

我同意你說的話進水後會造成氧化,如嚴重就要重值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說的話進水後會造成氧化,如嚴重就要重值球

是的,芯片引脚部分进水氧化之后,本身工作条件重要测试引脚对地阻抗标准值都会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芯片引脚部分进水氧化之后,本身工作条件重要测试引脚对地阻抗标准值都会改变。

請問你知道在修三星手機時有沒有像筆記本外接可調電源用的接頭?我知道蘋果手機維修有可外接的電源線,可利用可調電源看電流,那三星的有沒有?如果沒有是否可自製?有沒有圖可參考?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知道在修三星手機時有沒有像筆記本外接可調電源用的接頭?我知道蘋果手機維修有可外接的電源線,可利 ...

修手机用的就是所谓的鳄鱼夹,同时连接电池座正负极测试点用做外接电压输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用的就是所谓的鳄鱼夹,同时连接电池座正负极测试点用做外接电压输入作用的。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
电源IC因进水使部分引脚腐蚀引起的。

网友(2015-11-17):
看来楼主是个厉害 的较色  顶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故障不好定位,楼主一步一步地找出原由真是难得啊。

网友:
好像 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