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风扇不转

楼主(2015-09-04):
HP 4421S 开机风扇一直不转,5V正常,中间脚1.5V左右,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5V都有了,风扇肯定转啊,,

网友:
去掉风扇后2脚应该有3.3V电压,接上风扇2脚有1.5V电压是正常的,这是我维修苹果板子的测量参数,供参考。

网友B:
没风扇直接代换时,拆下风扇电流表加5V给风扇不转为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都有了,风扇肯定转啊,,

这是乱说一通,2脚做什么的?电路+5V开机就有的。还有风扇坏了肯定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风扇直接代换时,拆下风扇电流表加5V给风扇不转为坏。

不一定吧?我把2针线剪断,风扇仍然不转。

网友:
愚钝的方法就是拿烧鸡大法烧他,记住要是5V

补充内容 (2015-9-7 10:57):
我只说比方OK  傻逼

xsp1980 -2 知道愚钝你还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吧?我把2针线剪断,风扇仍然不转。

剪断不转应该是风扇坏了。你可以单独用电流表加电给风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断不转应该是风扇坏了。你可以单独用电流表加电给风扇看看就知道了。

取下来加5V了,另一个四针的风扇加5V转,这个三针的不转。

网友B:
换一个呗,风扇不贵。不转为坏,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呗,风扇不贵。不转为坏,试过的。

你确定没搞错吗?有的新型风扇只加5V是不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没搞错吗?有的新型风扇只加5V是不转的。

我没见过,3线、4线试过正常都会转,更多线的就没试过。

网友:
短接2脚到地就懂好坏了。

网友:
用电流表加个5V的电压看一下会不会转啊。。你这个肯定是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吧?我把2针线剪断,风扇仍然不转。

先用好的风扇代换一下,看是否为风扇坏了

网友:
要知道风扇是不是好的,很简单,拿下来直接加个5V看它转不转

网友:
风扇坏了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一下,要是能亮机,就拆掉中间那根线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3线、4线试过正常都会转,更多线的就没试过。

楼主真2,这种问题还问。加电,换扇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快解决,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xsp1980 -2 就你也想狂妄。

网友:
有电压的话,直接换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2,这种问题还问。加电,换扇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快解决,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我和你师傅很熟,没想到他既没教好你的技术,也没教会你做人,真悲哀。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拿个好的风扇试一下就知道了,风扇是好的就用烧鸡法。。。。

网友:
风扇好坏很好做出判断   排除了风扇不就是剩下主板啦吗?

网友:
先把风扇取下俩测测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2,这种问题还问。加电,换扇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快解决,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张口就骂人,还口出狂言,你家祖宗八輩都是二逼玩意。

网友E:
用可调电源给风扇供电3.3-5v 一端接地 看看风扇转不 不转一般是风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可调电源给风扇供电3.3-5v 一端接地 看看风扇转不 不转一般是风扇坏了

这个画面告诉我你的回答不可信,果然如此。2针决定风扇转不转,转速多少,不是多余的,你不要搞错。停下你匆匆的脚步,给思考一个机会,好吗?

网友:
给客户交流一下直接改成常转

网友F:
首先楼主态度不好 人家教你 指点给意见 你应该虚心,要不谁帮你? 可调电压到5V 给风扇加电 不转就是换 有什么新式的 反正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楼主态度不好 人家教你 指点给意见 你应该虚心,要不谁帮你? 可调电压到5V 给风扇加电 不转就是换 有 ...

你看清楚,谁错在先。如果认真回答,哪怕错了,我绝不指责。但是一个说什么烧鸡大法,这种不沾边的胡说八道,算什么?还有垃圾张口就骂人,自己又说不对,难道我对他态度也要好?另外,就你这种回答,这种水准,还想教我,帮我?真笑死人了。关于这个帖子,我发的是求助帖,但最终变成了指导帖。指导可以,首先被指导者态度要正确,不骂人,这个要求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画面告诉我你的回答不可信,果然如此。2针决定风扇转不转,转速多少,不是多余的,你不要搞错。停 ...

不可信你就不要信 我大半夜不休息 来回答你问他 你还有意见了 无语了

网友:
加电 肯定转

网友:
风扇拿下来,单独给5V,能转为好,改5V就行
不转,风扇坏,只能换

网友:
直接加电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风扇加电看他转不转 就行了啊。。。一下就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