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修复奥林巴斯SP-800UZ一例

楼主(2015-09-04):
  前两天从网上收一台有故障的奥林巴斯SP-800UZ相机。据卖家反映,相机除了开关和快门键有用外,其它按键都不灵,显示器正常显示。

  感觉问题不大,应该能够修复。后来到网上搜了以后才发现,这一型号相机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综合分析了一下,第一从相机的状况来看,比较新,没有磕碰的情况,有可能相机长期不用,主板可能受潮。第二排线问题。第三,软件问题。不管了,拆开看看。把后盖打开发现,按键排线和变焦线由于过长折叠起来了。但仔细观察并没有损坏和断裂。相机主板也比较干净,不象受潮的迹象。后将显示屏拆开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板上有一个内存卡槽,里面有一个2G的内存卡。呵呵,这下大家明白了吧,SP-800UZ本身就有两G的内存,这个内存卡就是,故障也有可能是内存卡的问题。先不管这些,用电吹风将主板上下左右吹了十几分钟。

  后将主板上的内存卡拿出,插入卡套,接入电脑。果不其然,电脑出现‘’ U盘出错,需要格式化”的窗口。将其格式化,发现内存卡只有89M了,呵呵。

  后来找了一个8G的内存卡插入主板卡槽,将拆开的相机组装好。

网友:
楼主攒大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