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开机

楼主(2015-09-04):
联想Z475,板号DAKL6CMB8D0 REV,不开机,待机电流0.01,测+5VPCU,+3VPCU,+15V,+3V_S5 +5V_S5都已经出来,+1.1V_DUAL没有,控制芯片81155的3脚开启电压有3.3V,10脚输出无电压,测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有4.9V的电压,下管导通,芯片处于内部的输出放电模式,打电感后级阻值56欧,没有短路,换了一个81155芯片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神下步该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5-9-5 23:24):
问题查出来了,是电感后面的输出滤波电容PC246不良引起的,换了一个后+1.1V_DUAL正常输出了,谢谢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联想Z475啊,我用的就是联想Z475,卡的很,机子老了

网友A:
+1.1V_DUAL给什么供电的?
查芯片工作条件
VIN S5_ON BST 电压看是不是保护了,反馈电阻查一下
HWPG查一下有无电压,还有REF基准电压,既然芯片都换了,肯定是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我也等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V_DUAL给什么供电的?
查芯片工作条件
VIN S5_ON BST 电压看是不是保护了,反馈电阻查一下

+1.1V_DUAL是给桥待机供电的,VIN=19v,S5_ON=3.3V,BST=5V,HWPG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V_DUAL是给桥待机供电的,VIN=19v,S5_ON=3.3V,BST=5V,HWPG无电压

HWPG是否该芯片开漏输出的,不是输入的,看一下短路没有,BOO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保护了,上下管都换掉吧,滤波,反馈都要查。

网友:
还有VREF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V_DUAL给什么供电的?
查芯片工作条件
VIN S5_ON BST 电压看是不是保护了,反馈电阻查一下

VREF测得2.7V,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不知道它的基准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下管保护,还是先断开负载看看吧!然后就外围各脚电压。

网友:
查电感那边的反馈电路的电阻,有没问题,没问题的话,是有八九,你的芯片是个坏的,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上管驱动无电压,oz8155pdf也没有,这个不能确定100%

网友:
  查反馈   抓波  瞬间应该有输出

网友C:
把上管先取下来,用示波器抓通电瞬间PWM芯片输出到上管G是不是有波形?

网友D:
PC245 和 PC153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管先取下来,用示波器抓通电瞬间PWM芯片输出到上管G是不是有波形?

没有波波,我试过用万用表红表笔点在上管G极上,按开机键开机,量不到瞬间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245 和 PC153换了试下。

谢谢指点,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245 和 PC153换了试下。

PC245不良引起的,换了之后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好吧这机器修了好长时间吧

网友:
芯片条件供电、开启、VREF、VSET/TSET、BOOT。下管G极5V处于放电保护状态,引起保护原因过流、过压。重点反馈电路。

网友:
2.5v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电压有了吗

这个电压有了吗

网友:
这个电压出来后才出1.2v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就简单很多,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描述,证明芯片保护了,拆上下管,通电放1.1V直接烧后级,看看电流多少。后级正常的话,请集中修PWM部分,也就那几个元件,问题就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