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70 开机掉电什么问题 刷过bios

楼主(2015-09-12):
刚刚接到一款Z50的机器。断电,但是我刚刚装了个系统了,到现在还没掉。之前在BLOS页面中都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除了刷下BLOS没办法下手了。

网友(2017-07-25):
wo也有一台 同样故障 没有搞定 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有没有有结果的 分析一下 可以多交流一下的

网友(2017-09-13):
我的0.3掉电,反复上电,刷了bios 0.45电流,不掉电,但是不跑码,还没解决。

网友(2018-01-05):
我的1.13 亮机。。。。。。。。。。。。。

网友(2018-03-04):
我这也有一台Z50-70 开机掉电,有时能开机用用就蓝屏,强关再开机就掉电,偶尔又能开机了,刷过BIOS 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