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8802a 无开启信号

楼主(2015-09-04):
不知道上什么牌子的945gc,rt8802a 无开启信号。测1脚电压为0V.

网友A:
如果总线1.2正常,直接从附近飞线1.2V即可。

网友(2016-05-23):
引用 网友A:
如果总线1.2正常,直接从附近飞线1.2V即可。

一般到一对三极管

网友:
跑线看看EN脚通哪了吧 一般都是通往三极管  如果是三极管测下b极有电压直接拆掉即可 如无就顺着B极往后查

网友:
一般这个开启信号都是总线的  总线电压加给CPU  然后CPU产生这个电压  不过也可以直接拿总线电压过来做开启信号

网友:
跑线吧,这个问题应该好弄的

网友:
跑线找三极管噢。一般是它坏。但是你得确定前面电压都出来了